ViewSonic(优派)白屏

楼主(2011-11-05):
我现在收到ViewSonic(优派),型号是:VA721  故障是白屏,我用点亮屏套的,说明屏是好的!屏线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请问出哪里问题!

网友:
换显示芯片

网友:
是主控制芯片吗?

网友:
“我用点亮屏套的,说明屏是好的!”???完全看不懂你要表达什么意思,也许你有点屏套件,首先要保证跳线正确,最好能找一个屏测试一下驱动板,分清是屏或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用点屏套件不白屏,正常显示的!可能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所有电压出来没有,如果是芯片的话,还不如直接改个通用板

网友:
MCU更换过么

网友:
换芯片还不好不如直接换驱动板来的快

网友:
驱动板了...用原来的板点.量一下有没5V电压输出到屏上来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看法 ,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屏供电没有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看看驱动板到屏上有没有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