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情况下io会有主供电吗

楼主(2011-11-05):
新照不轩 -30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

网友(点评):
它的待机供电是67脚,你去测量一下,

网友(点评):
扣你30分,作为这个帖子骂人的惩罚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5321-1-1.html

网友:
电池在上面的话应该有3V

你别乱说呀.电池是供RTC电路,

网友A:
待机的你要查VSB的,才是待机电压,你把你的IO 的PDF 发来大家看看。这样比较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你要查VSB的,才是待机电压,你把你的IO 的PDF 发来大家看看。这样比较直观点。

好的稍等

网友:
看了你的图纸应该是把,待机下 的供电应该是 79脚把,我觉得。。你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不可能让 电池来供电吧  台式机主板哦

IO有个VBAT,是电池供电的。

学到东西了,我也一直理解错。
那是监测电池电压的,不是供电。

网友:
哦,学习了,我一直以为VBAT是给IO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不可能让 电池来供电吧  台式机主板哦

有的。你跑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C:
刚下载了IO的PDF看了一下,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吧,75脚 PANSWH#GP43是连开机排针的,如果跳变说明正常,然后72脚PWRON#GP44给南桥PWRBTN#信号,高电平有效,然后71脚SUSB#接收南桥的SLP_S3信号,高电平有效,然后IO76脚是连着绿5V,低电平有效。

你要查一下IO的75脚是否有电压跳变,如果有电压跳变的话,再查72脚是不是高电平,如果还是低电平,应该可以判断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下载了IO的PDF看了一下,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吧,75脚 PANSWH#GP43是连开机排针的,如果跳变说明正常,然后 ...

不错你说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下载了IO的PDF看了一下,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吧,75脚 PANSWH#GP43是连开机排针的,如果跳变说明正常,然后 ...

我这个很奇怪 75脚是低电平  开关针有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很奇怪 75脚是低电平  开关针有5v的

如果开关针有5V,75脚低电平,那你要跑一下开关针到75脚的线路了,肯定有断线的地方。

不错

网友D:
你说一下你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一下你I/O是什么型号的,

it8718f-s

网友:
参考触发的IO,待机时,是需要供电的,不过,是不是主供电就不清楚了,,,,而参与上电的笔记本EC,待机时,必定会有电压的,这个电压跟EC的主供电不同!!只是部分电路工作而以

网友:
学习了  不看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待机时,应该有供电

网友:
8718由待机3.3v和5v

网友:
IO有个VBAT,电池拿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