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有时能显示 有时卟能显示、、、、

楼主(2011-11-05):
现在故障是 有时能显示  但有时又卟能显示  换过显卡  但换上去的显卡 从来没显示过  所以就换回以前那个了  显卡是630的 卟能代换631的   卟显示时  电流貌似没过内存  北桥加焊过  多插拔几次内存就能显示一次 所以无赖将槽子给加焊了  焊了之后 又显示了几次  就卟显示了    真TN的气人      实在卟知道现在该从何下手 换北桥  内存槽  还是显卡?  到底是哪个的问题?   高手们 请解答...................

网友:
你的I/O芯片检测过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呀,我之前修到一块V3000也是有时能亮有时不行, 后来飞线跑DA最后没有修好,楼主可以看看机器不亮时跑什么

网友:
北桥几率大一点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换一换北桥再看下

网友:
  回答的各位高手  请看清楚我写的  做过什么   另外卟亮机时 电流也能上到0.98左右的、。

网友:
呵呵.兄弟跟我蹦到一样问题了上次我修个DELLD510和你一样问题.先是加焊北桥.然后换.结果一样...最后我请教老师加焊了哈EC好了...实在无语

网友:
像这种问题如果有烤箱最好烤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楼主花几分钟时间飞线接上诊断卡,看看跑码情况。

网友:
先用假负载测量一下 。不要急着去做桥 不到没办法的情况下不要去动桥 在查下内存槽的,供电 时钟 信号啊 AD线正常不 在去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