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寨索尼

楼主(2011-11-05):
今天修了一台山寨索尼,现象是有待开,触发发流0.5左右不跑了。拆开,乱测MOS管(我是新手),师傅说,能触发的就不用去测MOS管了,测下线圈的电来了没有,于是全测了,CUP线供电线圈电没有,再打了一下靠近的MOS管,一对MOS管和一个SC1485的电源管理芯片一起的,MOS管没有出电,师傅看了下,周边有腐蚀。洗了下,还是没有电出来。网上找了下1485的图纸,看了下工作条件,全有。再测了一下腐蚀点的电阻,有个电阻焊盘好像脱了,取了个好的电阻来换上。OK,电亮了。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对着图纸看故障点,进步会很快的

网友:
恩,谢谢。刚开始我一直以为是SC1748芯片坏了。甩那一直没管,后来师傅拿着在那搞,因为没找到料板上有这个芯片所以要调货,都晓得一调货。如果不是芯片坏了,那就有点麻烦。所以他在那弄弄弄,后来就换了电阻。哎,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