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1-05):
       今天把前一段时间被学员搞不开机的一张主板拿出来修,此主板被学员在练习时搞不开机了。
      加电上检测卡,不触发。用万用表量3.3v SB ok、5v SB OK..........各项供电正常。查看I/O芯片W83627DHG带开机功能。量开机针脚3.3v。开始触发无果。量开机正项电压3.3V,量开机针脚到i/o无断路。触发并且量I/O的开机无瞬间低电频。
       故障原因找到了i/o没有收到低电频信号导致不开机。开始检查哪出问题了开机触发针3.3v够了,量触发同时能否拉低电压。结果没有拉低。既然正项电压够但没有拉低就说明接地针出问题了。现直接用镊子将开机针的正向电压针直接接地-触发了。说明开机针的地线出问题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开机针的接地针发现无阻值。正常应该是接地的。说明地线开路了。跑线路发现在接地针连接了一个0欧的电阻。用万用表量这电阻的两端一段到接地针没有断路。量另一段与接地也没有断路说明此电阻坏了。为了验证直接量这个电阻无穷大。证明此电阻坏了。取下了换了电感OK了。上电触发开始跑码。。。。。。

网友A:
很不错,思路很清晰,能背下时序的,修版就是不一样的哦 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地线没开路,你要怎么修理它

网友B:
我看的教学书上都说,如果开机不触发,先测开机排针有没有3.3V或者5V,有的话再测开机排针短接后有没有跳变,如果按这步骤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测全部供电和IO了。

网友:
跳线冒没电开机脚有电查那里啊

网友:
电池到跳线帽的线路,同时3.3V和电池的交汇处应有一个双二极管,估计是这坏了,还有就有可能是这条线上的电容击穿短路也没电压。

网友:
这个例子非常好。有时候,镊子触动排针的时候,错误接触到边上的排针,冒出火花,估计楼主这个主板就是这样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思路很清晰,能背下时序的,修版就是不一样的哦 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地线没开路,你要怎么修理 ...

底线没有开路的话拉就有拉低电频的信号到I/O、再看I/O有没有发出持续的地电频拉低开机5v这泓问题就有很多地方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教学书上都说,如果开机不触发,先测开机排针有没有3.3V或者5V,有的话再测开机排针短接后有没有跳变 ...

书上说的没有错但在维修的实际情况多半是凭经验

网友:
思路相当清晰,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新手学习。。有点迷糊

网友:
很不错的例子,请问是AMD的还是intel的板

网友:
原来是开机排针接地脚开路!

网友:
梅捷板有这个通病 上次也修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