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6F 跑DA 求解

楼主(2011-11-05):
一片联想 L-I946F 大板, 跑完 28 2A 38 后 DA  BIOS刷了好几个版本无果,I/O, 拆网卡无果,时钟波形正常 换了也无果,后加焊南桥 还是 DA  ,CPU 到北桥AD线没有空点,电压也都正常 现在无头绪 大伙给分析下 谢谢

网友:
直接换南桥把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  拆掉声卡  不然就干南桥

网友:
BIOS跳线有没有错啊、有没有电池电压、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个电容通病了.不行把座子加焊下.

网友:
谢谢各位 跳线没错,有电池电压  电容都换过没鼓得

网友:
再次谢谢各位,今天一早来到公司,拿板子慢慢研究了以下,DA是跑到声卡检测没过,拆声卡后顺利开机,此板修复,

网友:
很明显的内存不过,看有没有断线,北桥,

网友:
底座可能性很大。

网友:
l恭喜楼主啦不错的经验

网友:
跑DA是声卡没过啊!如何能判断声卡没过呢?

网友:
换北桥试试看?

网友A:
本来考虑是显卡没过的,因为内存已经跑过去, 量声卡数据线正常,果断一下下声卡拆了,网卡前面都拆了 不差一个声卡,呵呵 拆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考虑是显卡没过的,因为内存已经跑过去, 量声卡数据线正常,果断一下下声卡拆了,网卡前面都拆了 不 ...

是不是复位或者数据脚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