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认盘后,就掉电!要恢复照片

楼主(2011-11-05):
1G的TF卡,插在电脑上可以认出,但是刚打开没几秒感觉就象掉电了,卡也突然消失了!里面有照片,现在不知道如何把照片搞出来,请大指教。谢谢
掉电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用PC3000 FLASH读取TF卡

网友:
换读卡器后能认到盘符,就是打不开,提示请插入,winhex打不开,也不能格式化!

网友:
我觉得TF卡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多换读卡器试试。

网友(2011-12-17):
如果换过读卡器也不行很有可能卡坏了
用专用工具试试吧

网友:
这个还能恢复吗???

网友:
换过读卡器就是卡有问题了,一般来说卡有坏扇区会造成这种情况,试试用HEX吧,有条件试试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