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诊断卡跑12

楼主(2011-11-05):
intel 945诊断卡跑12 , 刷BIOS 无果,看看这个灯很亮是不是北桥有短路的,应该怎么测量是北桥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功能脚是testa1

网友:
看BIOS跳线有没有跳错 这根北桥没关系

网友:
初哥过来,未看得明白

网友:
先测量主板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跑一码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机器亮了,因特的不上U,没有复位。!诊断卡跑12可以亮屏啊,我还找问题呢。。

网友:
诊卡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是不准的

网友:
诊断卡只是起参考的作用!

网友:
英特尔原装板不上U是不行滴

网友:
说实话真不不知主板拿来时到底亮不亮,反正刷bios刷不进去,换个bios芯片就能刷进去了,但是还是跑12,接上显示器才知道亮了。。。

网友:
原装版有时候代码是和别 的主板不一样的

网友A:
哈哈白忙了半天以后就有经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白忙了半天以后就有经验啦

是啊,早接显示器好了,不过原装的bios写时出问题,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量显卡A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