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主板 电容断线!

楼主(2011-11-05):
今天遇到一块主板 换了电容CPU无电压了, G级无电压, 换电源管理芯片,IO 还不行。
                 我想可能是断线了,我草啊。  怎么会呢,我的焊铁技术没这么差吧。
哎,  不过听我师傅没怪我, 他只说下次接板注意点,遇到七彩虹的板要跟客户说清楚情况:
  那就是七彩虹的主板在这方面设计有问题,他说。   他遇到过几次都是七彩虹的,换过电容就不跑了。
            七彩虹啊。  提醒下大家   不知我师傅说的对不对。你们说对吗

网友A:
呵呵,焊功要多练练,不要自己给自己找故障出来!

网友B:
CPU 没电压怎么会跟IO撤上了。。

补充内容 (2011-11-6 22:54):
老大 谁告诉你 IO  VID 和CPU供电有关了? 好吧。。我服了。我是没学好啊。不过电源管理芯片是收到VID给CPU供电我还是知道的,别误导了小朋友哦

补充内容 (2011-11-6 22:58):
CPU得到VTT总线供电后, 发出VID组合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IDGD 驱动上下管发出VCCQCPU供电。

网友:
不是换短路了吧,我开始学的时候短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 没电压怎么会跟IO撤上了。。

我基本功不扎实,电路中电源管理芯片管理好了是给南桥一个PG信号,  今天翻了记录本看了下才知道

以前记着是以为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有一条是南桥给芯片信号,原来是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焊功要多练练,不要自己给自己找故障出来!

是还要练练。 不过师傅说的我相信有一定道理。

网友D:
怎麼不接著查查什麼原因造成不開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麼不接著查查什麼原因造成不開機呢?

换完电容就不跑, 很明显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基本功不扎实,电路中电源管理芯片管理好了是给南桥一个PG信号,  今天翻了记录本看了下才知道

以前 ...

电源芯片 正常发出CPU供电后 会一路给南桥发VRM_PGD。然后南桥去驱动时钟芯片

网友:
估计还是自己焊接技术不到位,不然怎么会有短线和开不起机的事。悲剧。

网友: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遇到过此类情况……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