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挪动丢失,咋办,急急急

楼主(2011-11-05):
一个客户硬盘是 一T的,四个区,E盘有六百个G,在从里面的一个文件夹里往另一个文件夹里挪东西的时候丢失了两个文件夹,本来原文件夹里有四个文件夹,挪得时候出现了错误,点了取消,但原文件夹里少了两个文件夹,挪到的那个文件夹里也打不开,显示零字节,咋办呀,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在从里面的一个文件夹里往另一个文件夹里挪东西?你应该是说 剪切 吧

网友:
关于剪切操作的实现方法,没研究过。不过类似的问题也听过。估计是不可恢复的。

剪切的实现过程,如果是同一分区,好像是直接标记簇链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就完成,实际data区数据不变化。这类剪切一般也很快。

但如果不是同一个分区,windows系统的文件是磁盘映射机制,似乎是通过内存读取写入新分区,但不是全部写入完毕后再标记原文件未已删除,而是边写入新数据,另一边就标记为空闲扇区。如果文件比较大,移动过程中出错或取消,都有可能造成数据的簇链信息丢失,无法恢复。(此部分仅为根据现推测,不可做结论)

网友:
噢,谢谢了师傅,客户也没搞

网友:
使用恢复删除的文件进行查找,祝你好运。。

网友(2011-12-13):
剪切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复制数据,第二件事情,就是删除数据。
这个数据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