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000内置键盘无法正常开机

楼主(2011-11-05):
莫名其秒,玩了一天了,刚才重启,发现没有重启直接关机。于是手动开机。。一次两次。。机器购房转了一会就停了。拆了键盘怎么开机都没有问题。自检完成后接上键盘所有键都能用。就是接上键盘开机风扇转一下就自动熄了。
真的是毫无头绪,所有键都能用。键盘24条线也没有短.在键盘没有按下的时候,接上键盘就像接了24条不相交的延长线,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除非有短路情况),同样如果EC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不接键盘又什么都正常了。好矛盾的情况。
求高手支招

网友:
EC换一块试试

网友:
EC的外围也查一下

网友:
键盘到EC之间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键盘的本身出问题了啊!

网友:
键盘线路是不是有故障了啊

网友:
键盘坏了。多数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不行再看看键盘线路

网友:
昨天把EC加焊了下。。靠。。焊完还效果。。
可是今天键盘就串键盘。按一个键出两次。。我咧个去。。
还是先买键盘得了。

网友:
现在键盘在1234567890和qwertyuiop,上下一一对应串键,键盘换过了,还是不行。觉得有24条线有线短路
。谁能发一个EC的16+8的矩阵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