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程序。

楼主(2011-11-05):
如题:今天修一台现代的21.5寸显示器,带电视功能。接不接信号线都提示无信号输入,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准备直接换乐华2025的通用驱动板,可是没有程序。哪位大哥有的上传一份,不胜感激。屏的型号是:M215H1-L02{:soso__16440100905021599918_4:}

网友:
我买了一套光碟里面有很多乐华的程序  怎么就没看到有M开头的呢

网友:
你的屏分辨率是1920X1080的,2025L不支持这个屏。你可以选择免刷的鼎科板。

网友A:
我有买一个免刷的鼎科板,可是不管怎么跳线,程序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买一个免刷的鼎科板,可是不管怎么跳线,程序都不对

全部不用插、不用跳线。

网友A:
那会完全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会完全没显示

我发个2020  M216H1_L01_DO8L_1920X1080_5KEY_NA_RM3X51 程序你试一下 反正不能用程序可以重新写过吧

网友:
找不到,我全部乐华的程序都没有M开头!!

网友:
谢谢各位,7楼的那个程序我试过也不行。最后找了一个免驱的搞定了。

网友B:
9楼说的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说的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你问的是驱动板吗?淘宝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