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驱动板

楼主(2011-11-05):
这个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在淘宝上打上型号也找不到啊

网友A:
你要换这个驱动板吗?给屏型号瞧瞧、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换的话还好点

网友:
你可以按机器型号找呀,,

网友B:
根据屏的型号来配板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屏的型号来配板 也是可以的./

打上屏型号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换这个驱动板吗?给屏型号瞧瞧、

三星 LTM181E3-P01

网友:
LTM181E3-P01

很老的屏了 分辨率1280x1024的..还是TMDS的接口..不好配哦.你在淘宝上联系一下卖驱动板的卖家看看...实在不行.拿到华强北.

网友A:
要换驱动板的话,就到淘宝搜索:TMDS。这样你就会找到合适的驱动板和屏线的了,跟商家洽谈好就行。我还没见过这种屏呢。给个PDF你。呵呵。

LTM181E3-P01 PI007_201101296515.pdf

网友:
没有见过,不过可以从百度搜一下看看,这个是通用板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驱动板的话,就到淘宝搜索:TMDS。这样你就会找到合适的驱动板和屏线的了,跟商家洽谈好就行。我还没 ...

好的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