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1-05):
同行送过来一个显示器 说是有时候亮 然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灭
故障是用一会黑屏,黑屏后按MENU键,还能用一会,过一会后还黑
型号是AOC 916SW
判断情况 点了一下 果然是这问题 然后拆机 娘了 目测电源一体板无问题 个人用户用的很省 土都不是很多
各点测量电压正常 没有思路了 就把屏接上点下
郁闷的事之后一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了 头疼
有见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
给个思路
这个问题和坛子的里另外一个朋友发的贴子很像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456
黑屏

网友:
经莽原兄指点可能是按键板有问题 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可能按键板漏电,也可能灯管问题。你可以先拔掉按键板测下,如果还黑,用替换法,换两条灯管外点,或全换外点试试。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那边的 电容 我前两天才修的一个 搞了半个小时 为了一颗不起眼的电容

网友:
灯管问题 我今天才修了个这个型号的同样毛病的显示器 奶奶的 居然四个灯管全挂了

网友:
测下灯管看看吧,还是先弄按键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