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里那八根线的作用

楼主(2011-11-05):
八根铜导线,为了减少电磁信号的相互干扰,每两根按一定的密度缠绞在一起。这样,在传输电信号时相互之间辐身出的电波就会相互抵消,有效的消除干扰。双绞线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这样的结构而引伸出来的。在外部,有一层韧性及高的保护外皮保护。
  双绞线最早的使用是被用于电话信号的传输,后来才被渐渐引入到数字信号的传输当中,在很久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是使用的3类双绞线,最大只能达到16Mbps的带宽,而现在我们在计算机网络中广泛使用的都是超五类双绞线及六类双绞线。最大能达到1000Mbps的带宽。
  双绞线唯一的缺点就是传输距离较短,只能达到100米,所以在布线的时候,如果使用星型拓朴结构,覆盖的范围只能达到200*200米
  1000M网卡数据传输是双向的,需要使用四对线,即8根芯线。
  100M以下,一般使用1、2、3、6,四根线。按标准是橙色、绿色共四根线。其中1、3一组,2、6一组 4、5为备用线 7、8则为电话线
T568A标准连线顺序从左到右依次为:1-绿白、2-绿、3-橙白、4-蓝、5-蓝白、6-橙、7-棕白、8-棕。
T568B标准连线顺序从左到右依次为: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
  1 输出数据 (+)
  2 输出数据 (-)
  3 输入数据 (+)
  4 保留为电话使用
  5 保留为电话使用
  6 输入数据 (-)
  7 保留为电话使用
  8 保留为电话使用
  由此可见,虽然双绞线有8根芯线,但在目前广泛使用的百兆网络中,实际上只用到了其中的4根,即第1、第2、第3、第6,它们分别起着收、发信号的作用。于是有了新奇的4芯网线的制作,也可以叫做1-3、2-6交叉接法,这种交叉网线的芯线排列规则是:网线一端的第1脚连另一端的第3脚,网线一端的第2脚连另一端的第6脚,其他脚一一对应即可,也就是在上面介绍的交叉线缆制作方法中把多余的4根线抛开不要。
  T568A标准连线顺序从左到右依次为:1-绿白、2-绿、3-橙白、4-蓝、5-蓝白、6-橙、7-棕白、8-棕。
  T568B标准连线顺序从左到右依次为: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
  1 输出数据 (+)
  2 输出数据 (-)
  3 输入数据 (+)
  4 保留为电话使用
  5 保留为电话使用
  6 输入数据 (-)
  7 保留为电话使用
  8 保留为电话使用
  由此可见,虽然双绞线有8根芯线,但在目前广泛使用的百兆网络中,实际上只用到了其中的4根,即第1、第2、第3、第6,它们分别起着收、发信号的作用。于是有了新奇的4芯网线的制作,也可以叫做1-3、2-6交叉接法,这种交叉网线的芯线排列规则是:网线一端的第1脚连另一端的第3脚,网线一端的第2脚连另一端的第6脚,其他脚一一对应即可,也就是在上面介绍的交叉线缆制作方法中把多余的4根线抛开不要。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平时那4578都不要也行呀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现在市面上买的宽带路由器,交换机,里面都是四个弹片。
其实哪四根线是有用的,有次就遇到一个拔上号的路由器,折腾的半天,最后发现哪个线就是省略线,只接了1、2、3、6,其它四根是空的,路由器提示,电话占线,可是根本就没接固话,最后换了一

网友:
顺序应该是1 白橙 2橙 3白绿 4蓝 5白蓝 6绿 7白棕 8棕  难道是各地方不一样网线接法也不一样?有高手来指教下么~ 反正我这边的网线折开看都是这种顺序  应用到的是1236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按B接法,不是国标的线的话好像用A接法是不能用的,听说是另外四根线质量不好。

网友(点评):
两头B叫直通线,一头A一头B的叫交叉线。国标规定是同种设备之间交叉线,不同设备之间直通线。但现在的路由器交换机都能智能端口翻转,所以都用直通线了。但两台PC直连还需要交叉线。。

网友(点评):
有些便宜网线内部就是4铜4铁,常用的4根是铜,备用的4根是铁,所以,还是按国标吧。

网友:
我也是自己定颜色,并不是一定要按那个规定

网友(点评):
你真牛,两头都是你做的还好说,要是做一头,不安标准你试试。

网友:
接发有国际标准,现在都用568B就行了。
最烦有些伪技术,接线不按标准乱接,还不打标签。虽然当时能通,以后排除故障超麻烦。。损人不利己。

按这里说的,实际上只用4根细线就可以的。那么,试过把一根网线做成2条网线用,短期内使用没什么问题,但长期使用了,会不稳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本来就是啊   百M以下的  用四根  百M以上 以及光纤就要用完啊

网友A:
有的电脑里是千兆网卡的,如果只用4根线的网卡头插上去是不认的……

网友(2012-01-01):
以前我不会接时,都是随便按一定顺序做,哪也可以,效果没测试过,不过肯定能上网,哈哈。。。。。。

网友(2012-05-28):
是可以的。

网友(2011-11-17):
现在宽带安装的线基本上都是4根的网线了

网友:
哈哈不错原来有 这么个说法

网友:
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了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A与568B。

标准568A: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褐白-7,褐-8;
标准568B: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褐白-7,褐-8。

网线通用制作方法是:
一、平行线。平行线有两种:
1、两边都用标准568A做水晶头,
2、两边都用标准568B做水晶头(这种用的人多,认为该标准对电磁干扰的屏蔽更好。)
二、交叉线。一头做成标准568A,一头做成标准568B。

用法:相同设备互联用交叉线,不同设备互联用平行线。
如:电脑连电脑,路由器连路由器,集线器连集线器,交换机连交换机,因为互联的设备相同,所以使用交叉线。
如:电脑连路由器,路由器连集线器,路由器连交换机等。由于互联的设备不同,所以使用平行线。

10M 的网线只用到四根,以前我们节约成本一根网线当成两根用.仔细看这两个标准就会发现是哪四根线有用.

网友:
出去布线,弄过把一根网线当做3根独立的线,一根网线两根电话线,从9楼拉到3楼,然后网线再从交换机里分,客户要求好看,就把房子本身墙里面布的线也是一根当3根用,模块里让我塞了好多直通,,搞了两天,接水晶头子接的头都大了,节约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脑里是千兆网卡的,如果只用4根线的网卡头插上去是不认的……

是的,1.2.3.6.这种接法只支持100M以内的,真要是1000M的,也没有必要去为他节省这点网线

网友:
网线接法用标B接的,有的网络不是标B用不了

一般都是B标准.记住这个就行

网友(2012-01-01):
现在线都是现成的了.很少自己做了

网友:
便宜的网线还是要按国标来作吧,不然出了问题会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