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读出数据不对,怎么办?

楼主(2011-11-05):
编程器有时设置不好,但能读出不正确的数据,该怎么办?如何效验?不能刷BIOS啊。大家有没有用过深蓝多功能编程器PCB6-E,软件版本0.98D12。没找到中文版啊。

网友:
可能是很便宜的东西吧,,

网友:
是不是属于那种玩具编程器,,

网友:
如果是靠这个赚钱就要买工具编程器,不能用玩具编程器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编程器,当时买时花了一百多,好多芯片不支持的,昨天又买了一个三百块~

网友:
是属于玩具编程器的那一种,设置太繁,WINBOND W39V040CPZ读出来不对,W39V040FBPZ有一块可以读擦写,有一块擦写不掉,不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