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开机不亮 维修过程。

楼主(2011-11-05):
nc6000 接到手。开机电流 0.6A 。。都知道这机子CPU 供电爱虚焊。。

拆机通电 。电流 0.4A 不跳变。。CPU供电 0.9V 其他供电都正常。。

据客户描述 ,机子好就没有用过了。。偶尔能开机。。迷信一把 加焊CPU供电芯片。无果~~

目测 主板 ,有些受潮腐蚀。。南桥 有一角 有点 受潮 产生的白色粉状的东西。。加点 助焊剂 。风枪吹下。

这下 可好 不触发了。。上BGA加焊 电流 0.4A又回到原点。。上CPU假负载。测 CPU复位和

PG有1.1V 电压。复位和PG都有。量下CPU到北桥的数据和地址位 对地阻值。。量到有地址

位。阻值 偏大了。。看来 问题 找到了。。加焊北桥。。阻值 无穷大了。 拆下来。。换个拆北桥。从植 做上去。。不短了。。通电 电流0.4--0。8  OK!  此机 修复~~~

网友:
怎么发个帖 。一分都没有 奇了怪了

网友:
管理没看到 看到了会给分的.楼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