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RC4107MA-RS2代码02 01误导篇!

楼主(2011-11-05):
客户拿了一整个主机过来说不亮机,还说拨掉内存还会叫。。接过手后,插上诊断卡,代码是C1 --02 01 我的是双显示的诊断卡,
所以显示02 01 ,,以为搞到鱼了,应该把内存擦一下就好了。。结果还是一样。。。。换一条1G的内存就直接跑C1 还会叫。。
用客户本身的512内存的话就从C1 跑到0201,,不会叫的。。。那好这个板问题就是不过内存了。。《BIOS 刷过了还是一样》。
就查内存工作条件:三大条件  1。供电 ,2。时钟    3, 系统总线3.3V。4,阻抗
      经测量后,供电1.8V 正常,时钟,用示波器看有波形,也正常。。3,系统总线两个都有3.3V   4,阻抗都打过了全部一样。。
   不是吧。。。这么奇怪的都有。。。怎么会这样。。都正常怎么还是不过内存呢。。。。这个是ATI的板子。。心有点想去做北桥的冲动的时候,因为总线有电压不一定有波形,所以去示波器去量一下系统总线。。发现有一次波形。。我修其他板的时候系统总线都是有两次波形的。。怎么这个ATI的就一次呢。。因为以前没有修过ATI板子的,所以不知道一次波形是否正常。。不敢肯定。。我修两次波形的都是intel的板子。。。。。。

是干北桥还是干南桥好呢。。。。。。居然只有一次波形的话。

先干南桥吧。。。。。。。上BGA台。。。。南桥加焊完后,上电,,
结果跑码完成,,顺利显示。。。。此板修好。。。。。

客户急着要拿走所以没有拍照片啊。。。。哈哈。。。。。

网友:
今天又修到一块intel原装板。。845的板子故障表现为时过内存时不过,就算过了内存有显示了,显示一会就死机。。按重启后就跑代码不过内存的。。。。不管37 21 直接干南桥,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