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高压条拉不起19寸显示器怎么办?

楼主(2011-11-05):
是飞利浦19寸显示器,屏是两灯管的,现在开机屏膜不到一秒就闪黑了,是高压部份有问题,我改一条有两个高压包的双灯高压条能拉得起,但是开十分钟高压条就很烫了,我怕用不了多久会烧掉,我又改两条笔记本高压条,用几分钟又闪黑了,后来我又改两条单灯的,结果连背光都没显示,请问一下四灯的高压条怎么改成双灯的用?还有就是四灯的应该能拉得起19寸的双灯屏吧?请大家帮忙想一下办法,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两灯和四灯的价格也没差多少,,

网友A:
2灯的跟笔记本高压板都拉不上19寸的管得,你还是用4等,然后2个没用的用电阻短接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灯的跟笔记本高压板都拉不上19寸的管得,你还是用4等,然后2个没用的用电阻短接起来吧

要什么电阻才能连起来?

网友:
很多高压板用电阻或直接短接是不行的,用无极电容接上改2灯(就是把不上灯管的两个剩余接口接上2无极电容,一体板上都有),2个电容做负载比直接短接耐用

网友:
楼主要先检查下12V供电是否负载不够(外接12V给高压试试)。如果不是供电问题,可以用4灯高压去保护,用两灯。

网友:
四改二简单,不用的囗子上,接入两只2200p/3000v的高压电容就行了,我们改过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