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联想显示器开机有画面,2秒后灭,绿灯亮

楼主(2011-11-05):
求助-一联想显示器开机有画面,2秒后灭,绿灯亮,应从那里下手!
我是新手,
是高压电源一体的板,还有怎么找off/on

网友:
还有我手上没有灯管和测灯管的高压板!只有一个好的旧屏

网友:
那就用旧屏先测下高压板是否坏咯,常亮就是好的

网友:
如果还是闪一下黑了就直接加高压板吧

网友:
对光看屏幕有无影像,有的话灯管,高压板!
没有的话一般就是屏线,或者屏了!

网友:
  应当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灭的时候供电正常吗

网友:
绿灯亮的?一般说来你这个时候对灯看,或者仔细侧看屏幕上是有图案的,就是没有背光了。灯管坏或者是高压板的问题,你把旧屏的灯管接上,常亮就是你这个机子的高压板坏了,还是闪一下就灭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绿灯亮屏灭了,可能是有一组灯管有问题保护了,或者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的事情。不过也有虚焊的可能。可能性不大。

网友:
没有暗影的话。你直接简单的改个高压不久解决了么。只有自己动手才知道,问是问不出来的

网友:
一般液晶显示器这种现像好常见,基本上都是高压部分坏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试下,没有的说话用你那个屏测下高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找通用高压试试,不动手也不行啊

网友:
换一对5707试试,

网友:
先看供电滤波电容,然后检查高压MOS及周边部件,最后检查高压

网友:
高压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