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液晶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后自动断电关机,几分钟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1-11-05):
接修1台长城M99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几分钟后自动断电关机,几分钟后又自动开机,如此重复.

初步判断为电源板有虚焊或有滤波电容失效造成此故障;拆机目检,无电容鼓包及焊点虚焊现象;表测正常时+315V\+14V\+5V\电源IC供电电压+17V 电压正常;故障出现时+315V电压正常,+14V\+5V\电压变为0V 电源IC供电电压+17V变为+19V .代换(+315V\+14V\+5V\电源IC供电电压+17V)滤波电容无效,补焊开关电源初级各焊点也未能排除故障,想代换电源IC(TOP258PN),无奈手中没有,维修一时陷入困境.后发现把屏拿开(拔掉屏线及高压线)后,电源板可长时间工作而无断电现象,分析认为可能是电源IC带载后温升较高,而此板电源IC散热片又很小,导致IC热保护而停止工作.给电源IC加装一大面积散热片后,试机2小时,故障未再出现.

网友:
温度造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