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70主板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1-11-05):
主板故障: 待机正常电流0.01A,开机电流到0.02A不动也不掉电。
由于图纸找不到,就直接换呢单片机和南桥都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只好测量,发现开机后又多出两个电压(虽然电流高呢一点点)3.3V  5V  还有1.8V和1.28V,(除呢系统供电还有1515E芯片将3.3V直接转的1.28V和max1541出来的1.8V。)可是max1540那一组还没有电压出来。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上电时序是怎样的。在网上找到呢max1540的pdf知道31和32脚是开启信号测量发现都是低电平。

跑电路发现是到单片机的,单片机已经换个呢,就进一步测量发现有三个管转换的b电压都还没出来

也就是图中所圈的三个。他们分别是转换3.3V和1.25V的。都是由它们旁边的三极管控制。(待机时小三极管控制脚都是3.3V电压,从而转换管的4,和5脚控制脚就被拉低,转换电压就是0V)此板开机后三极管的控制脚电压被拉低,三极管就是截止状态,转管的4和5脚就该是12V的控制电压。可是测量发现电压0V上拉电阻的另一段也是0V。
进一步测量,原来是12V的电压没有产生。和以前的那些主板有有所区别的是这里的12V不是由系统供电芯片也不是由5V电感与二极管产生。找呢到呢12V的来源,是一个六脚小管过来的

控制脚第二脚也有3.3V电压。具体测量发现就是它旁边的那个小电阻开路呢,阻值无穷大。这个是什么管我也不知道,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怎样工作(幸好有板对照),到此为止电压全部正常呢,光板电流0.64A,装cpu和内存电流上去呢,外接有显示。可是切换到独立显卡问题来呢(花屏)g86-730显卡,这个显卡和t61的740一样都爱虚焊,(此板是双显卡)。重做ok

sony的主板唯一的好处就是就算你做呢很多遍桥,只要你清洗后成色都还不错。

这是我清洗的还可以吧。

还有这个板不知道是不是通病:电流到0.1几就掉电,可以继续开机也掉,不保护,  就是cpu供电芯片坏呢换掉ok。(不装cpu是没有cpu供电出来的)。     装呢cpu也不出cpu供电,或者是有时候出来正常,有时候电流缺到2A左右,就是cpu供电的上下mos管不知道是坏呢还是不良一起,反正我是8个全部一起换掉ok。还有就是独立显卡容易虚焊,要是哥们修到显卡花屏客服又报不了高价就介意直接拆掉显卡用集成的还更稳定,不过性能肯定没独显牛B。以上是个人修一箱板发现的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太牛了,没图也能修出这样的结果...

网友:
认真细致,图文并茂,支持!

网友:
厉害哦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 无图都能修

网友:
高手,这里的牛人好多啊 !

网友:
你那弄来的那么多一样的板啊?这个板直接拿掉独立显卡也能亮啊?   不用刷bios和改线路吗、?呵呵

网友:
修板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佩服!

网友:
厉害  看来高手如云呀

网友A:
一箱一样的啊,楼主是专修SONY的吗,摆的蛮整齐的

网友:
当然不用
直接拿掉都可以用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箱一样的啊,楼主是专修SONY的吗,摆的蛮整齐的

做统货维修
也不是全是sony也有别的板

网友:
楼主真是不错没有图的板还能修好,佩服

网友:
有这么多板修,技术水平很快就提高了,,

网友:
佩服佩服!   我都不会……

网友:
没有图纸能对比修到这样!佩服,楼主跑版找电压要了多长时间?

网友:
牛人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啊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我因该是太鸟 了,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2014-08-07):
今天修一台 MBX-170 花屏 换了显卡 电流上到0.60A 就不过了 摸板子上 1515E芯片及边上的电感温度较高,原先只是花屏,换个显卡怎么就这个芯片发烫了 奇怪! 谁有这图纸啊?急求!

网友:
高人啊 佩服。

网友:
刚修好一台,进水,待机0.05 偏高 。换了南桥OK

网友(2015-03-22):
有这个图不

网友:
求mbx-170图
(631 Bytes, 下载次数: 14)

网友(2015-08-21):
请教一下,控制那三个芯片的三个场管受哪里控制?

网友:
我有一个12V可以出来,只有控制5V输出的那个场管的3。3V能开机拉低,其他的米反应

网友(2015-10-02):
急求 图纸——————

网友(2015-11-12):
请问电源管理芯片是哪个?我是菜鸟别笑

网友(2016-03-20):
NB的技术 我正好需要

网友(2017-08-10):
我有个这样的主板,不定时掉电 掉电之后不会起来 不知道修什么了 有时候触发就掉 有时候10分钟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