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网卡驱动一直装不上,怎么会事呀,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11-06):
联想v470网卡驱动一直装不上,怎么会事呀,高手指点下!
是xp系统,驱动也是官方上下载的,老是显示黄的叹号!

网友:
应该是网卡坏了,找个专业维修的店看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硬件中断冲突,不要在BIOS里屏蔽独显,在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禁用就行了

网友:
它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GHOST的系统,如果集成的驱动包不对,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驱动不对,或者可能是件的问题

网友:
驱动    不对

网友:
把内存插拨一下试下,我有一台联想R61的,装了个2G假条,每次装完系统就是网卡有叹号,插拨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找个网络版的PE试试,

网友:
用驱动精灵装下试,还不行就去官网下,还不行就是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