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接口不能用(圆口)

楼主(2011-11-06):
鼠标键盘接口不能用 在按开机的那一下 键盘灯会复位闪一下 但是跑完码后键盘灯还是不亮  IO换了 那个接头也换了 检查了附近的电容电阻好像没什么异常 用万用表测那6个对应的孔的阻值 与其它的板的阻值 也差不多 其中旁边有个222的排阻 想不明白的 4个电阻相连的排阻从左到右1和4有5V 2和3只有0.6和0.15  不知道是不是数据但排阻的对应的另一测的1.2.3.4  都是5V的  按理2和3也是5V才对啊 为啥不是?还搞不懂 后来更换了一个222排阻 故障依旧 求高人指导

网友:
你要看看键盘是不是io管理的啊,有的是南桥管理的!

网友:
sis和威盛芯片组的板子,键盘接口是南桥管理的!

网友:
USB接口好用吗如果好的话吧园口后面的一个电阻拿掉就好了

网友:
确定键盘是 好的吗

网友:
换的IO是坏的,或者不对型号,或者南桥坏

网友:
接口附近的排容好壞其實不容易判斷, 直接拆除試試.

网友:
把键盘口后面的排阻 和电容拆了,量量阻值看对不

网友:
拆掉键盘后的排容再试下吧

网友:
请大家不要问:键盘是不是好的 这类 这么低级错误的问题
换上的IO是好的 型号也是正确的  USB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接口是否氧化,再就是BIOS里有没有键盘开关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