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P问题~~~~~~~在等 线

楼主(2011-11-06):
Acer Aspire 3628AWXC 和 IBMT40的CPU 能互换不???????
Acer Aspire 3628AWXC 主要性能CPU类型 奔腾-M(Dothan-400)   最高主频 1.7GHz   前端总线 400MHz   二级缓存 2048KB   迅驰技术 不支持   主板描述 I910GML   内存大小 256MB   内存类型 DDRII   内存描述 最大支持内存2048(MB)

IBM ThinkPad T40参数   主要性能   处理器型号 迅驰   标称主频 1.5GHz 主频从1.3~1.6GHz 其中1.5GHz比较常见   前端总线 1024KB L2MHz   主板芯片组 400MHz前端总线;   标配内存容量 512MB   内存类型 DDR   最大支持内存 PC2100 DDR;最大2GB;2 SODIMM (1 SODIMM)

网友:
晶片組不同, 應該不行...

网友:
可以试一试  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是可以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