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大故障请求

楼主(2011-11-06):
我有一台hp w1907显示器老自动出现1440*900  过一会就好,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
1、按键板上电容漏电或按键坏
2、杀下驱动程序
我遇到过就这2种情况

也算常见小故障,你修显示器不会这都没遇到过

网友:
摘下键板试试,就可判断是按键还是MCU问题

网友:
这个很好试的,只能一样一样的搞,先从按键板开始搞

网友:
1。按键板或驱动板上电容漏电或按键本身漏电(可拆掉按键板试试)。
2。程序问题。
3。本身设置的分辩率不对。。。

网友:
哦  还是给位经验多啊   !我看看吧!

网友:
   HP的  这个一般都会是按键问题了

网友:
把按键换了  不行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