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为什么 进BIOS

楼主(2011-11-06):
联想 旭日410M 为什么 进BIOS 很慢,要等很久,换过内存 拆了硬盘很光驱故障依旧,进系统都正常,进到BIOS 里也正常,是BIOS 问题还是南桥?

网友:
先备份下BIOS,然后刷BIOS 不行在弄南桥,先软后硬

网友:
刷BIOS还比较合适,CMOS里面看看有没有哪项设置不对,CPU的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有没有打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