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待机正常,触发电流1.12后自动断电无待机,保护,诊断卡4r48

楼主(2011-11-06):
ibm x31 待机正常,触发电流1.12后自动断电无待机,保护
不上安全芯片,不掉电,电流0.56,上安全芯片,电流向上跑之后断电保护,请各位帮忙指导!
现有诊断卡跑:093b 1169 4945 4a48后掉电

网友:
内存应该已经过了,可能是显卡或北桥故障引起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屏线接口处有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