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模一样为什么不能组SLI

楼主(2011-11-06):
主板技嘉 990fax ud5    cpu AMD1100T    显卡7900GTX 两张  内存威刚2G DDR3  WINDOWSXP系统。
不管怎么装   都不能组SLI

网友(点评):
显卡上有没有一排双显卡连接口?你连起来了么?

网友:
换了很多版本的驱动也不行   都没有SLI选项

网友:
呃,,,组SLI是什么意思呀,看来我OUT了。。。

网友:
难道是淘宝买的七彩虹????

网友:
能不能SLI要看芯片组的支持吧..有的好像不支持N卡SLI 有的不支持A卡交火..

网友:
SLIj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外行人。。求指点啊

网友:
主板是支持的。技嘉官网说是支持的   FXA990 UD5

网友:
这么NB的两个一起?

网友:
主板芯片得支持吧,看看BIOS设置

网友:
看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要是ATI的~就不支持N卡的SLI  用A卡就能交火了

我这主板是890FX 也是不能SLI  只能交火

但是有一个破解SLI的补丁~装上就能骗一下主板~然后装旧版本的N卡驱动
就可以打开SLI模式了

我有那个补丁~我只试过9600GTSLI  不知道7900能不能行~~

祝你成功

网友:
11楼的LZ说的对。

网友:
貌似2个显卡还要有个东西连接起来的把。

网友:
AMD的芯片组不一定支持 SLI的 授权问题吧
另外 SLI要有连接线啊大哥

驱动最新的都支持!

在说性能 多10-20%的性能 还不如买块 9800GT 9500GT 划的来 SLI性能的提升很有限

得软件和游戏支持  不是你装了SLI所有的游戏就能支持

SLI和CF交火 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