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11-06):
用户说用着死机,在开就不亮了,今天诊断,结果复位灯长亮,从哪入手

网友:
楼主测量所有的共电都出来了吗,然后在测量 一下时钟,最后看看有没有抚慰

网友:
楼主什么板呀,各路电压都出来了吗,客户说死机,换CPU开机否

网友:
测量主板供电时钟不行再做桥。

网友:
看时钟电压,波形正常吗?注意一下时钟IC旁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