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土炮完工了,效果不错呢

楼主(2011-11-06):
我的土炮简单,没用到单独的温控。上加热是852D+热风焊台,下加热是电陶炉,风嘴是在做防盗窗的地方用30X30的不锈钢方管做的,前面的网是电视机的喇叭铁网,电陶炉开2当温度230度,我都是经过数字表的温度档校正过的,上风的温度也校正过指数200就200度,经过几块主板芯片拆装都很成功,无变色和起泡现象,我是先开下加热等温度到200度再开上加热的。不罗嗦了,上图看效果吧。图片太大,有时间再传。现在图传在12楼了。

占位编辑一下: 提醒各位读者注意,作者用的不是电磁炉,是电陶炉。
我看下面有人说是电磁炉了,估计有不少人粗心会看成电磁炉,这不行哦,电磁炉可千万不能用。
再顶下楼主!鼓励支持大胆创新!  chinafix  2011.11.8

提示:我本不忍心扣分,但是规则就是规则,大家仔细看帖结合图片研究,学习一下,自己动手尝试;但是不要回复一些没有意义的帖子,诸如:单纯的表情图片,学习了,牛人,顶,等等之类的一律扣分或警告,可以发表感想,如要向作者咨询,可以发论坛消息给作者。----------探索者不忍

补充内容 (2011-11-8 14:50):
在张先生的点评启发下我做了个25X25厘米高2厘米的放风罩,效果更好了,下部的整体加热面积感觉大多了。

网友(2012-02-29):
太牛了
H55
GEILI 给力
太给力了.要不是有了套BGA返修台,我也去搞套玩玩
看上去很规范 不知楼主光波炉上面的支架是什么材质的 自己焊接的吗?
这样也可以,太霸道了你其实有才
高手就是高手
基本思路都一样,就是使用,控制问题。。。跟厨师一样,如何控制最好的火候。
这个是电陶炉。光波炉是卤素灯的
最后一张图很炫啊。
我给主题帖添加了一张炉子的照片,就是楼主使用的型号,请弄不明白的自己去认。
照片分明写着光波炉,还说电陶炉,骗子!电陶炉价格在150元左右,70元只能是光波炉。

网友(2011-11-08):
做工很好,楼主在优化一下的话能批量生产了

网友:
注意一下他的电陶炉,只有5档功率,分别为100,500,1000,1400,2000W。好点的有15档(或18档)的,功率划分更细。
1.本站第一个电陶炉方案;2.楼主的电陶炉属于最低端的,多花一点钱可以买一个更好的电陶炉;3.更廉价更先进的支架本站也正在开发中。
呵呵动手能力强悍,不过还是打算买个BGA好点,希望论坛的BGA再便宜点或者做些低价位的面对初学者呵呵一定更好卖,哥们你的土炮可以火锅呵呵回头请客哦

网友:
呵呵。不错哦。真想看看图片。期待楼主上传来看看

网友:
H55 -2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一直想有一台自己的土炮,主要是成品太贵,小店撑不起~!期待中

网友:
等图呢,你不是让人蛋痛吗?

网友:
图呢,说了半天没图没真相

网友A:
现在都是用的自己的土炮了 呵呵 以前也是经常看到论坛了用自己组装上来加焊 不过没有什么比较美观的呵呵 期待你的照片 说不定还评上一个一等自制装备呢

网友:
图在哪?没图没真相吖

网友:
听着,应该是不错。而且使用的方法似乎很有道理。期待上图了

网友:
很郁闷,怎么图片添加不上

网友:
同命相连啊,我也想买个正规的返修台,价格不菲啊,再说了维修量也不是很大,就先做个土炮了,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点评):
12楼的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上图啊……看看庐山真面目,呵呵!

用摄像头拍的图片文件太大,我已经转换好了,在12楼

网友(点评):
我已经帮你重新编辑了,在顶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用的自己的土炮了 呵呵 以前也是经常看到论坛了用自己组装上来加焊 不过没有什么比较美观的呵呵 期 ...

主要是解决一时着急,风枪本身就有,支架和电陶炉都是买的,所以整体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C:
楼主,下面是个电磁炉吗,怎么控制的下加热的温度啊

网友:
LZ太有创意了。光波炉改造的。不过你这个光波炉的面板是不是该拿开啊。

网友(点评):
这个面板是不需要拿开的,它是垂直透热的,横向不透热。面板可以保护异物不落到炉体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面是个电磁炉吗,怎么控制的下加热的温度啊

下加热不是电磁炉,是电陶炉,比光波炉高级点,温度是自动控制的,用温度表校正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加热不是电磁炉,是电陶炉,比光波炉高级点,温度是自动控制的,用温度表校正过。

啊,那意思是说,电陶炉,是可以调节控制温度的,对吧。你在那里安装的测温线了啊。

网友(点评):
炉体中心本身有一个测温点偶。

网友:
什么牛人都有,这样也能做桥,高手啊

网友:
下面只用一个光波炉是不是发热面积小了?全板预热不了

网友(点评):
全板是可以解决的,做一个上大下小的罩子就解决。

网友(点评):
张老师说的很对,做个罩子不难,我也试试

网友:
我就差一个支架,风枪和光波炉都和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