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的上网本,开机只有个光标闪。

楼主(2011-11-06):
一开机什么显示都没有,只有个光标在闪,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系统没有被引导。你进下BIOS启动项有没有调好。装个系统。先排除软件照成的。在来硬件。

网友:
先拔掉硬盘,看看有什么提示出来

网友:
什么显示都没有,

怎么进bios?能进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什么都去掉了,还是一样,

搞了半天,连bios芯片都没找到,谁有s10的图纸?

网友:
找什么图纸啊,进BIOS设置一下可能就行了,或重装系统,换硬盘等,主板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系统进不去还是没系统吧

网友:
默默修板人 -6 严禁灌水
sisv3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现象我修过是硬盘问题 换个硬盘做个系统 有可能是他本身的硬盘内的分区出了问题 导致没有找到启动分区当机在那里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A:
用u盘引导进dos   fdisk /mbr 硬盘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引导进dos   fdisk /mbr 硬盘一下就好了。。。

不是没有系统了,是任何反应都没有了,也没有自检画面,除了光标一闪一闪的,什么都没显示。

网友B:
这种不就是没找到引导向啊   换个有系统硬盘看能不能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就是没找到引导向啊   换个有系统硬盘看能不能进

一般不都是自检完了才引导系统吗?

这个没有自检过程。

网友C:
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硬盘问题

拿到联想售后去,他们要换主板,1700多。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bios芯片是哪个?

网友:
维修站就是板卡级维修,你自己上淘宝买块给他换了不就行了。还要不了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