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大小写灯一直闪奇怪问题

楼主(2011-11-06):
机器拿来时候不触发,补焊EC OK。上屏也亮了一次 接着再点问题来了 。大小写灯一直闪,电流再1.59 1.60 ......这样慢慢往上升了。

网友(点评):
而且还有规律的吧,论坛里有相关资料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EC没完全做好。

网友:
应该还和ec有关,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
把你修的地方,再看看是不是没焊好。还有内存有没有装好

网友:
今天修一台CQ40的,也是大小写灯一直闪,显卡挂了,换个显卡好了

网友:
EC换掉不就好了吗

网友:
内存不过或者显卡不过

网友:
看电流像显卡,换个试试

网友:
我也与到过  也是这问题是CQ45的  但是我把本子重新拆了下就好了

网友:
还是有点疑问 ,显卡虚焊 为什么大小写灯一直闪。

网友:
这么升,温度过高啊

网友:
我碰到过是CPU坏了,也是大小写一直闪,换个U就好了。

网友:
我重插内存就好了 没换显卡

网友: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还有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有遇到过

网友:
这好像已经不是EC的问题咯,看看其他问题,是什么芯片组的嘛?

网友:
修过很多了AMD的板先换个CPU 记住了这种CPU是高档的 换了不行就北桥显卡了

网友:
是515还是6525s 一般是cpu挂了,AMD的cpu伤不起啊 ,尤其是QL系列的

网友:
你楼主这样的问题只能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吧 这几天碰到2台了 有着同样的情况

网友:
原来是不过内存呀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是AMD的 u?换个试试 还有灯跳有规律吗显卡 , 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没示波器修不了这种问题,大都越秀越坏

网友:
呵呵,刷个bios
看看。好了o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