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CPU不通电

楼主(2011-11-06):
主板CPU不通电,CPU没有温度,   应该从哪里入手  怎么维修

网友:
从CPU入手呀

网友:
跑一下CPU电压信号有没有不正常的啊

网友:
先查供电啊 !查CPU供电先~

网友:
从CPU供电单元查起啊……先看旁边4PIN的12V有没有,看上下管D极,G极电压有没有,查电源IC工作条件满足与否,查CPU旁的电感是否开路,看电容是否微短……

网友:
还有,如果CPU的VID0-4没有反馈,也不会有CPU供电,这有可能是CPU座空焊,短线,或者CPU本身损坏……

网友:
先查CPU供电部分,再看看电源IC工作条件满足与否

网友:
不应该从CPU供电查起,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吧,内存正常,CPU供电才有可能正常,如果内存工作正常,再查CPU工作条件吧。。。。。

网友(2013-09-11):
我这里也有同样的故障。yeston主板,换主板就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修主板。求解???

网友:
查上管G极没有电  可能CPU 电源供电IC 有问题

网友:
CPU电源供电是问题关键

网友:
供电应该不难查吧。

网友:
  一步步来,要学会打阻值

网友:
找到CPU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2013-11-09):
先测测内存 北桥供电,然后再测CPU周围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