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1000

楼主(2011-11-06):
     DV1000开机用半个小时掉电然后再开就开不起来(瞬间掉电),哪为朋友发些参考看看。

网友:
麻烦说的详细些,怎么开不起来,不触发? 待机有无? 电流到多少?

网友:
一开始用的很正常,就在第一次掉电后,在开机就不可以了,出现故障后待机正常,可以触发,触发后马上掉电。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