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1-11-06):
大家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连接线接触性问题均有可能...这个得拆开看看

网友:
屏线会导致这情况吗?

网友:
这是显示器吧? 还是笔记本?笔记本的话可以外接试试。显示器的话可以换通用板刷程序试试

网友:
是显示器啊

网友:
MCU程序不对吧

网友:
这个是屏坏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网友:
能确定是屏,是屏和屏电路图板的软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可能屏坏了,,,,

网友:
先测测屏线有问题吗

网友:
右半边是黑的,说明背光被挡住了,对于常白屏来说,不像是屏坏,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看看屏幕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貌似有道理     不过我怀疑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是呀,屏电路也是屏的一部分,把这个忘了。

网友:
先检查屏线再来说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屏坏  还可以修   先看看电路又问题没   在看看芯片 或驱动板   以前听以学姐说修过 不过没太注意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建议先用通用板点排除

网友A:
建议先用通用板点排除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怎么没反应了,让小鸟们学学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刷一下程序!

网友:
这个确定是屏坏了,用通用驱动板测了 也是一半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通用板点排除
非常同意 什么先看看屏线.看看电压啊 我看来主要先看屏到底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一下子试试看吧。

网友:
用通用版还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