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7ae 上奔四3.0不跑码,上430正常

楼主(2011-11-06):
大侠们,请教一下啊!富士康945pl7ae 上奔四3.0不跑码,上430正常。cpu供电都是1.33,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该怎么办!没思路了,急死了我都。

网友:
那个主板应该是支持P4 3.0的,不跑码你先确定你那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A:
刷老版本bios!可能90NM和45NM 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老版本bios!可能90NM和45NM U问题

bios我刷过了呀!还是不行啊!老版本???

网友:
不兼容吧,换个CPU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