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代码四----

楼主(2011-11-06):
asus  p5ld2代码四----怎么修啊,无头了

网友:
此板有不有什么通病,那位大哥帮下我

网友:
4个----不就是00吗,CPU不工作,查前提条件

网友:
这块板子内存供电的IC容易坏   好像是7120 把    你量量  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吧 ?    先量电压

网友: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就是不跑码,怪急人的

网友:
不跑码先查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有没有CPURST,PG等信号

网友:
不跑码的话换个CPU先试下,确认是板还是CPU问题

网友:
都测了,也正常,就是不跑

网友:
华硕的BIOS和U座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修的也是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