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块g41主板,无法关机,点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1-11-06):
系统和其他硬件没有问题。

进入xp后点正常关机    机器关闭之后  马上有通电重启了

还有一块g41主板 通电后  键盘指示灯  全亮  闪烁  无法正常进入系统。   换过内存也是一样。   求助  谢谢

网友:
点关机重启的故障遇到不少,换个系统就好了,不知道你说的系统没问题是怎么回事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这个不关系统的事吧

网友:
把电源的排线拔了 再系统里关机,看看情况,排除一下按键

网友:
进入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  但客户说不修了就没的研究了  也关注下学习下

网友:
就两个问题,I/O,南桥

这个还说的在理

网友:
2中可能  IO       BIOS设置把修好  好几块了  都是  BIOS设置

网友:
看来这种都搞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