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救!!!

楼主(2011-11-06):
技嘉 ga-g41m-es2l主板,显示画面到那个cpu id那,就停住了。说死机也不像死机,点了开关之后显示器灭了,但电源还在工作,就像是关机不断电那样。还有就是在那个画面停就一点,再断电,再开机它就能正常进入了。真是弄得我一头两大啊!io我换过了,bios我刷过了,也还都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大侠们帮帮忙啊!先谢了哦!

网友:
有图片没????

网友:
排除法试下!

网友A:
估计是有些部件不兼容的事情。

网友B:
先换下外设,确定主板问题后再试着压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下外设,确定主板问题后再试着压下南桥试试。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有些部件不兼容的事情。

我 也有想过啊!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个排除法呢?从哪入手?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光驱\显卡\硬盘等设备一个一个去掉看与谁有关

网友:
e 这个貌似很麻烦,再往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