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各位老师解惑~!

楼主(2011-11-06):
IBMT2647笔记本暗屏~!重点怀疑屏线,但是屏线不好找而且量了貌似也通,现在想知道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本人新手,发张图让老师们指点~ 这个高压板最右边有两根线连接到屏上,是不是灯管的线,如果是,我找一根新的灯管直接插进去是不是可以测试灯管的好坏~!谢谢各位~!还有一个问题,都说屏的亮度调节是高压板完成的,那为什么只有两根线连接到屏,~

网友:
你说的那两根是灯管的线,你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下它的灯管有无问题,再用它的高压板接上你自己的灯管看看它高压板的问题,也可以插上它的高压板不插灯管量一下高压板上各个供电是否满足(不要量高压那边)方法有很多,看你怎么灵活用,还有你说的两根线只是灯管的线,控制亮度调节,开启信号都是在你图上高压板左侧,不要拿表乱杵,表坏了别说没提前告诉你

网友:
那边是交流高压电对吧,灯管随便找个就可以吗,~!还有我用通用高压条测试它的灯管时候这边的借口肯定对不上,我就连接个开启信号就可以吗,3.3V?

网友A:
高压板输出到灯管那边接口都是一样的,通用高压板控制这边就接两根线就行,一根VCC,一根GND,用可调电源接一5-6V电压,看看他的灯管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输出到灯管那边接口都是一样的,通用高压板控制这边就接两根线就行,一根VCC,一根GND,用可调电源接一 ...

经常看到你的给我回复,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