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XP然后突然蓝下屏上有英文闪得快,到这步循环重启

楼主(2011-11-06):
蓝屏一瞬间,英文字看不清。求高手
循环重启
重启

网友:
重装系统 还这样硬件可能性大啊。。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先换个内存试试把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的驱动问题,还有内存和硬盘,因你没有说清楚情况,还有蓝屏代码是多少,只能说可能性了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进PE系统

网友:
抱歉,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先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进PE看一下,如果能进的话多数是系统问题了,,不能进的话就换内存试,换CPU试。。。。。

网友:
蓝屏是一回事,循环是另一回事,蓝屏可能硬件有问题,也可能系统有问题,也可能硬盘接口模式不对,从简到难,挨个排除试试,蓝屏循环是说明系统中设置过,出现问题是 提示蓝屏代码,还是重启

网友:
检查硬盘模式和分区表!还有内存!扫描硬盘的坏道有没有!

网友:
硬盘坏了 现在硬盘特别贵

网友:
有可能分区表坏了。

网友:
你换个系统看看,还有内存

网友:
先软后硬,一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