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8RDA3I 已修好.求高手分析原理

楼主(2011-11-06):
这张主板上个月淘宝卖掉了.但是被退了回来说不能用.退回来后试了试.可以用的.也没管.退了就退了吧.
直到前天我为了试一张AGP的显卡,把这个主板翻出来.组好.装系统.我就做别的去了.自己感觉应该装好了.就回来看了一眼.结果黑屏了.再重启就启不了机.插上诊断卡FF.复位灯常亮.上假负载.供电正常.无复位.无PG信号.内存供电只有1.5V.图中(1)处
就判断是内存电压引起的.本人还是维修小白.用表检测出来了电压不对.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那个供电的MOS管没坏.好不容易找了一张一样的主板.把附近的几个MOS管都换了.都不行...因为不知道时序.到底是无复位电压才低了.还是因为电压低了才无复位.搞不懂.什么声卡网卡也拆了.不行.今天早上起来又仔细看了看.怀疑是(2)坏了.像是一个什么IC.W83301DR-0.换了之后内存电压正常了.上CPU.终于不是FF.是C1了.
       虽然主板是修好了.但是我还是迷迷糊糊的,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其中的原理.或者说应该怎么快速的找出有问题的原件.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找到一张W83301DR-0的图

网友(点评):
不是吧,这么老的板淘宝还有人买呀

网友:
不会吧这么老的主板啊?   我也有一块   不过老早就把它当做料板了     这样的主板还有人要啊?

网友A:
有人要啊.很少了.我只是没有扔.主板没什么价值了.只是想学习

网友(点评):
先电压后时钟再复位

网友B:
练手还可以。不过实用价值不是很大了。

网友C:
到论坛里看看有关于时序的文章了,希望楼主能看的懂

网友:
只要修好了就可以了啊原理慢慢来嘛

网友:
这板子还是有人要的    现在想到市场找还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要啊.很少了.我只是没有扔.主板没什么价值了.只是想学习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论坛里看看有关于时序的文章了,希望楼主能看的懂

好的.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手还可以。不过实用价值不是很大了。

就是用来练手.要不也不会花那么长时间了. 如果懂得其中的原理.这种问题应该十分钟就搞定了吧

网友:
这板我也有一块 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是我第一块修好的主板啊

网友:
他的主板和这个一样的.坏了.为了不换全套.就买了啊.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起码也有一个记忆

网友:
学习   很长的路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