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378-CM 集成方板 ,C5不过内存,

楼主(2011-11-06):
  这个主板来的时候,集成桥就被做过了,IO也换了,我就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我看了看外观,没有断线掉件之类的,无奈我也做了一遍桥,一成不变,跟沉睡的白雪公主一样,可我就是唤不醒,球各位狼友支招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高手都在忙吗?今天生意这么好

网友:
你测量的数据都没传上来,别人也不知道你那些是不是正常的也不好回答,像内存供电 SPD 两根系统时钟总线啊!都没说啊!外设你也没拆除啊!

网友:
先把外设拆了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没主意 等待答案

网友:
说清楚点最好

网友:
外设可定都正常,供电也都正常的 ,相信我,SPD是那一脚啊,

网友(点评):
内存里的两根管理总线知道在哪嘛!SPD就再2跟管理总线对面前3个脚里 正常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