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0E 工作电压

楼主(2011-11-06):
先贴个图:   我的54PIN,69,70都无电压,,这个是开启压吗?是否IT8510E芯片问题,请高手指教,,,下面有些EC的PDF,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
54pin是1.8v的开启信号      要触发之后才会发出来的      你的本本触发了没有    1.8v应该 是内存供电吧   你要看看是不是触发之后发出来的还是待机就有的咯     你要说明白撒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全,你要看看你机器有没有开机,要是没有开机怎么可能会有开启信号了。楼主可以把问题说的在具体点

网友:
这三组电压是在你按下PWR-SW后,EC侦测到外围电路无异常情况下,才发出这三组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是动态的开启信号

网友:
1.8V应该是触发以后才有的,3.3和5V应该是EC收到南桥发给他的开启信号才能发出

网友:
哦,,这个机器就是不触发,,现在查EC的工作条件,以为这个电压问题,,机器是TCL K40,,,,有待机不触发,开关有5V电压,按开机键有拉低动作,查EC的2PIN为0V,在按下开机键的时候有电压跳变..继续上此机器的图纸: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kyNDU2fGJhNzZmZDQ1ZjY2MWZlM2IyYTc5ZDljNGMxNDFmODcyfDE3NzYwMDIzMjU%3D&request=yes&_f=.pdf  感觉Q20,Q21这个12V供电不正常,,但找不到哪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