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汉(FSP)FSP180-50PLF 工控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1-11-06):
手头有一个全汉(FSP)FSP180-50PLF  工控电源,无5VSB输出,短接绿黑线也没反应,想修一下,看是电路太小,不知道该怎么测,想求一个电路图研究一下。

网友:
修辅助电源部分,不一定要找一样的电路图,估计你把辅助电源的5V修出来,这电源就修好了。

网友:
哦,好的,我明天再看一下,这电源太小了,板子拆出来上面密密麻麻全都是元件,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可以多出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