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助威盛电源ds-350ws电路图

楼主(2011-11-06):
我的威盛电源坏了,想自己搞,找不到电路图请师傅们帮助谢谢

网友:
修个电源还要找电路图?????

网友:
威盛什么时候出电源了?

网友:
这东西还找图纸  几个大件的 干了 不行就扔了

网友:
找个类似的图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师傅,我拆开看见2n60裂了几个电阻糊了,糊的电阻不知道多大的,要是有图,按图买回来焊上应该差不多,有这个图的师傅们麻烦给一份,谢谢!我的邮箱  zh4946275@126.com。谢谢!

网友:
不值一修了。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