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外接正常,内屏如图!请教大侠这个显卡问题还是屏!

楼主(2011-11-06):
hp dm3外接正常,内屏如图!请教大侠这个显卡问题还是屏!显卡重做过了,一样!!

网友:
没有一样的屏换着试,只好先把显卡重做了,但故障依旧!!而且这个机子很新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设置屏型号的电路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 那当然是屏的问题咯!

网友:
按常理推测,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最常见是显卡问题,现在你说也没屏换了测试,这也不能确定问题的所在,不排除屏也有问题,不过屏出现分成几个画面的现象,至少到现在还没修到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换个显卡或者重植,不要加焊

网友:
分屏一般是显卡芯片引起的,换个屏排除下后,直接更换显示芯片。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不是很肯定),我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机器很新 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故障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联想C466,同样是6个画面,换显卡还是一样,后来加焊显存弄好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你分这样挣?

网友:
显卡的问题,换个芯片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的场同步信号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在弄显卡 !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哦

网友:
很典型的显卡问题啊 从新支柱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很多这类问题

网友:
根据显示的亮带,我觉得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