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一般的网线能拉多少米?

楼主(2011-11-06):
就用这种普能的一块钱一米的网线,大家最长拉过多远啊。明天给别个去拉网线 ,别个说有一百多米,不晓得我这网线能不能行?
zyz2001
线序接对了100米没问题。太长了就不保证了。这是规范。

网友:
一百五六十米一般没问题 我们这好线拉过200米

网友:
要超五类才行。不然衰减的太厉害了。

网友:
全铜0.4的。我弄过最远的是120米,信号衰减的不多。

网友:
超五类线室外用的我最长拉到过120米 只是把这哥们的电脑连接速度从100M降到10M了

网友:
网卡好点的网线,也就是能拉个一百一二吧,再长的话,应该是不怎么行了。超过一百五六米,肯定是吹牛的吧。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网线最长可以传输100M,如果超长的话,可以加装放大器。

网友A:
一块钱一米的网线大概能拉90米左右,再远的话就不稳定了。

网友:
一块一米的线 估计100米 就经常掉线 最好 在80米的地方 加一个交换机 做中继 不然信号很差 时间越长 越差

网友:
还是用好点的网线吧,不然到时候出问题了,麻烦

网友:
这么远的距离会线通信号不通~~~
chong122
铜好点的网线,可以拉的长些 最长试过160米左右,中间三个接头,一根根拧到一块的那种接法 4m下载在七八百k左右,基本不掉线,呵呵
详情

网友:
一般不是纯铜的不要超过80米,纯铜0.4的120米都可以,纯铜0.5的可以上到180米,用AMP0.6的最远的试过230米都可以,数据不掉包

网友:
我最远一条拉150米稳定上网。用的是电信定制的0.5外网线

网友:
回去拉了试试看

网友:
一般不超过100米,线好的话

网友B:
一定要远距离联网的话就在中间加装网络延伸器级联

网友:
百来米不是问题,而且还要看市外的环境,干扰多的话就不要拉那么长,或做个中继,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100米以下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100米,否则的话效果不好。

网友:
各人说法不同,最好短点,线要好点的

网友:
我的网线拉100米就不行了,老掉线,后来中间加了个交换机问题解决。

网友:
50米就够了,不要太长了。

网友:
好像不超过100米

网友:
看你的网线一般到啥程度,如果是五毛一米买的,最多30、40米的样子,如果掉线频繁,还是换点好线试试

网友:
理论上是150-200 但是现在的网线大多不是纯铜的,铜包铝铜包铁的多,看你买的是什么线了

网友:
线子好了 没问题   纯铜国标 0.5的 拉到200多米一样 很快 很稳定

网友:
买六类线嘛  我们正在做这个

网友:
一百米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用很差的线拉过八十多米没啥问题

网友:
双绞钱为什么要规定100米的传输极限呢?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信号在双绞线中传输时,会由于电阻和电容的原因而导致信号衰减或畸变。累积的信号衰减将不能保证信号稳定地传输。

  2.信号在导线传输过程中既会产生彼此之间的相互干扰,也会受到外界电磁波的干扰,当背景噪声过大时,误码率也将随之而增高。

  3.以太网络所允许的最大延迟为512比特时间(1比特时间=10纳秒)。也就是说,从信号发送到最后得到确认的时间不能超过512比特时间,否则,将认为该信号在传输途中丢失,没有到达目的地。因此,最大延迟时间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信道长度。

  4.根据IEEE 802.3标准要求,集线设备和网卡端口的PHY芯片只保证驱动100米的铜缆,对更远的传输距离则不作保证。

综上...除非网线质量十分过关..否则不应超多100米

网友:
100米可能就是极限了  在你用过一段时间后 网线老化会照成 网卡(提示网络电缆被拔出)时断时续

网友:
你说的  那种  如果是 铜包铝 市价1元的  别超过70米   不足0.5无氧铜的  可以到90米试试   0.5无氧铜的 我放过150米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出货一元每米的网线拉115米没为题

网友:
0.5无氧铜的网线跑150米没有问题,不行的话,你把网卡调成10M,换成好的网卡

网友:
120米没问题,线要好点的

网友:
是的一般不要超90M呀,会不稳定的

网友:
铜包铝的一样拉150左右

网友:
我的网线是最差的,同样拉130多米

网友:
用6类100轻松搞定

网友:
纯铜0.4的我最远一条拉了130米没影响网速,铜包铝0.5的拉过一条120米的就网速减了点,客户说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