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不认网卡

楼主(2011-11-06):
接到一台三星X11开机无显,做了显卡可以正常开机显示,测机发现本地网卡不能用,后拆机更换网卡,依旧,后测试各信号也正常,更换过93LC46B芯片也依旧。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修过 问题出在南桥上 (现象:开机能认到网卡插网线无反应)
补:看一下设置 (ip 或者驱动)

网友:
可能掉小元件了